华硕P8B75-M维修记

楼主(2019-01-03):
这主板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被诊断卡误导了,导致走了弯路,浪费了好多时间。下面具体讲下情况,特此发帖,可以让碰到的兄弟少走弯路。拿到板一般我先测CPU供电mos管是否有问题,这可是要烧CPU的。然后3vsb是否短路。让后上CPU,诊断卡。触发后看诊断卡复位灯亮,第一感觉是主板复位有问题。既然复位有问题那就先看Vr_RDY信号和PWROK这2个喽。点位图一查,一测奇怪了,都好的。而也测了一下CPU电压也是正常的。心想麻烦了桥坏了,换桥就不修了,没有设备。一时没有方法,扔一边了。后来想想其它的电压还没有测呢。重新上架,一测问题找到了,原来1.8VSFR电压有2.5v了。这个大家知道肯定是分压电阻的问题了吧。马上把对应的电阻换了,结果测了变成了3.3V了,这是什么情况,怎么可能不分压了呢?看上去电阻也是安装对的。那就把相连的接地电容去掉试试吧。一去掉就正常的1.8V出来了,触发,跑码,亮机。OK了。总结:第一,被诊断卡的表现症状给骗了。第二,电容影响到分压,这个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A:
这有什么没有遇见过的,电容腐蚀导致漏电从而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没有遇见过的,电容腐蚀导致漏电从而拉低电压》》》》》

这不是拉低。这个是电压变高了。

网友:
楼主 能异想天开解释一下可能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操作吗,按理接地电容不会造成这样结果的

网友B:
1.8V出来,给谁供电?为什么会使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出来,给谁供电?为什么会使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CPU!CPU少了这个电压,所以主板没复位

网友(2019-04-25):
1.8VSFR电压有2.5v是指那个位置?

网友:
1.8VSFR是CPU的PLL电压,不正常也不能亮机的,不过电容漏电一般是拉低电压,变高有点搞不懂?

网友:
厉害了楼主,技术杠杠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