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P2008显示器奇葩故障维修

楼主(2019-01-03):
Dell显示器,型号SP2008,
通电,屏幕不亮,蓝色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按开机键没反应,按输入切换键可关闭指示灯报警闪烁。

拆机测5V电源正常,背光电源正常,拔掉解码板和屏之间的排线,通电指示灯停止闪烁,可正常开机,CCFL背光正常。

在论坛发过帖子求教,热心维友说电源故障可能性较大,怀疑5V负载故障,之前换电源光耦、滤波电容、5V取样电阻。。。均无效,故障仍未排除!都快要放弃了。。。

放一个多月,周末
休息,找出来再试一下,顺着5V电源找故障点,一直找到显示屏的逻辑板,在线测发现3.3V稳压三级管960T63输入和输出端短路(功能和1117一样),有戏,于是网购960T63,元旦前到货,趁元旦休息把960T63换上,再测,还是短路,郁闷中。。。

显示屏的逻辑板是多层板,不好跑线路,地毯式排除法把960T63附近的元件逐一排查,发现两颗陶瓷电容短路,焊下再测,还是短路,至此终于找到了故障点,看看表已经是晚上12点,找了一个坏的索尼充电器,发现有陶瓷电容大小和换掉的差不多,拆下,焊到逻辑板,装机,屏幕亮了!维修结束。。。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坚持就是胜利。谢谢分享。
什么情况下陶瓷电容爱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坚持就是胜利。谢谢分享。
什么情况下陶瓷电容爱坏呢?

谢谢回复,陶瓷电容耐压好像不高,估计和耐压值有关吧,具体情况下爱坏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