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8维修

楼主(2019-01-03):
苹果一体机a1418维修,拆机发现电源12v是正常的,故障在板子上了,拆板子,先看是不是usb口那爆电容,结果很遗憾不是,rsmrst和pwbtn已经发给南桥了,开始南桥没发出s5,再查南桥工作条件,发现R1803的RTC_RESET_L不正常,直接连锡过去,上电了,可是反复测试时,偶尔会不上电,看来还是南桥坏了,更换后修复

网友:
怎么判断一定是南桥

网友:
rtcrst 漏电了 intel南桥这个出问题的貌似挺多

网友:
                  收了不少钱吧

网友:
桥还好便宜,CPU坏就不想弄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台新款的1418就是不出桥供电。桥供电芯片主供电有,开启信号也有,就没没有输出,没有芯片换。修苹果机器比较麻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机器板号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