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1s 版号NM-A121 Rev1.0 不触发

楼主(2019-01-03):
机器接到手拆机发现3V待机芯片SY8208B烧毁,EC芯片IT8519G烧出个洞。这个EC是外挂rom芯片的,所以直接TB订货8208和EC回来换上后,待机电流0.005-0.012-0.009来回跳。没有3V和5V,EC不发出开启信号,3V线性正常,后检查EC工作条件,供电和复位都正常,这个EC是内置时钟。开关脚也有3.3V电压。EC也不发PM_RSMRST# 。EC程序刷过故障依旧。期间也检查了充放电芯片BQ735,1,2,3,4脚19V,5脚AC_IN 2.9V不知道低不低,6脚ACDET 2.6V正常,7脚AC_IOT 0V据说这个万用表测不出来不知道正不正常,它和AC_IN一样都是直接发给EC的。不知道还要查哪里了。我觉得我一定是漏掉了什么没查到。南桥的条件,RTC,3.3V正常。RTC_RST 3.3V正常,PM_RSMRST#信号没有,PCH_DPWROK信号也没有。再就是桥待机供电+3VS没有,看图纸这个是3VALW通过MOS管转过来的,而+3VALW都没出,+3VS自然不可能有。带哥们帮我分析一下好不。

网友A:
3v待机去的地方。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待机去的地方。桥???

确实去了桥,但量一下桥没有短路。换完芯片后3V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有戴尔M15X R2图纸或者点位求一份
邮箱1358593640@qq.com谢谢

不是疯了吗?扣分!

网友C:
请检查桥的待机条件看看吧!注意深睡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检查桥的待机条件看看吧!注意深睡眠。

这三代的板子,有深睡眠吗?

网友D:
是不是电源接口损坏烧了ec,有的机器cpu也会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源接口损坏烧了ec,有的机器cpu也会挂掉

电源接口没坏啊,应该是3V待机烧了,烧坏了EC。

网友E:
AC_IOT定义:缓冲适配器或充电电流输出,可通过smbus命令chargeoption()选择。输出电压是20倍

感应电阻上的差分电压。将一个100pF或以下的陶瓷去耦电容器从输出端插入

网友F:
要是 太难了                                 换板把

网友:
检查桥的待机条件看看吧!注意深睡眠。

网友:
                          疑难杂症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AC_IOT定义:缓冲适配器或充电电流输出,可通过smbus命令chargeoption()选择。输出电压是20倍

感应电 ...

我想知道这个信号没有会不会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 太难了                                 换板把

还是觉得应该还能修。所以想再使使劲修修看。

网友:
是的,现在进行不下去了。现在怀疑订回来的EC可能不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这个信号没有会不会不触发。

应该不会这个电压0V--1.6V,EC收到AC_IN正常会发出AUXON,上次看了一个帖子是USB_ON引起的不触发,你量下阻值看看

网友H:
+3VALW都没出,查待机电源工作条件,开启信号,供电,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H:
+3VALW都没出,查待机电源工作条件,开启信号,供电,负反馈。

首先感谢你帮我分析。但你可能没仔细看我上面写的。EC没发出开启信号。3V待机芯片是复合芯片,内部集成上下管的那种。芯片线性3V是正常的。芯片已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会这个电压0V--1.6V,EC收到AC_IN正常会发出AUXON,上次看了一个帖子是USB_ON引起的不触发,你量下阻 ...

充放电芯片BQ735已经发出AC_IN给EC了。但是EC貌似没做出反应!!!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会这个电压0V--1.6V,EC收到AC_IN正常会发出AUXON,上次看了一个帖子是USB_ON引起的不触发,你量下阻 ...

按照你说的,USB_ON阻值正常,已经发出信号有3.3V,然后EC收到了AC_IN,也并没有发出AUXON,也就无法开启3V,5V待机。现在3V待机芯片状态是,1脚EN:0V,2脚PG:0V,3脚4脚都是0V,5脚LDO线性3V正常,6脚3VBS:2.9V是不是又点低?

网友:
Ac in应该3.3v

网友:
我记得也应该是,充放电芯片我也换过了,AC_IN一直是2.9V,信号直接进EC,如果被拉低,那一定是EC拉低的!可这EC是BGA的,拆了还得植球!

网友:
最好再换个ec吧,现在买的不良芯片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照你说的,USB_ON阻值正常,已经发出信号有3.3V,然后EC收到了AC_IN,也并没有发出AUXON,也就无法开启 ...

ACIN 2.9V正常不用管它,3V待机芯片6脚3VBS是自举升压脚,你看5V待机芯片的6脚几V啊,,,,,我只是按我 的思路不一定对啊,因为我也是小白啊,希望不要误导你

网友I:
PM_RSMRST# 这个脚对地正常吗 碰到过桥不短路但是信号脚短路的情况

网友:
铁汉可有v而言亩产!!!!!!!!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339834646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铁汉可有v而言亩产!!!!!!!!! !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339834646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PM_RSMRST# 这个脚对地正常吗 碰到过桥不短路但是信号脚短路的情况

这个脚已经测量过了,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J:
仔细看看芯片安装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仔细看看芯片安装好了没有

.............买回来的EC是有铅植好锡球的。基本不存在焊接问题。再次订了个EC回来还上试试看。

网友K:
楼主好像没有说到LID信号。另外DPWOK(深度待机好)没有也是不正常的,查一下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VCCDSW3_3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像没有说到LID信号。另外DPWOK(深度待机好)没有也是不正常的,查一下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VCCDSW3_ ...

MXLID#:3.3V,LID_30#:3.3V,LID_PAD#:0.65V,它连接的一个10K电阻另一端是3.3V。

网友H:
EC没发出开启信号,测ec待机电压正常否?晶振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没发出开启信号,测ec待机电压正常否?晶振电压正常?

我上面说了,EC供电复位都正常,这个EC内置时钟。所以没有外置晶振。但有晶振脚位只是没装。

网友L:
ec再次换了之后的后续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ec再次换了之后的后续有没有

还没换呢,订的芯片还没到!等还上后会告诉大家情况。芯片没到之前,是进行不下去了。

网友M:
ec的lid信号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ec的lid信号查了吗...................

MXLID#:3.3V,LID_30#:3.3V,LID_PAD#:0.65V,它连接的一个10K电阻另一端是3.3V。

网友K:
楼主平时是否使用示波器,示波器看一下EC是否有读到BIOS。EC的供电复位也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是否有不稳定的情况。还有VCCDSW3_3楼主查到了吗,因为这个图纸有点贵,所以我没下载来看,不知VCCDSW3_3是怎么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插上电池插上适配器充电灯或者电源灯会不会亮
如果不亮还是ec这块缺条件

插适配器也不充电,没有任何动作。充电芯片那也查了,没异常。就是EC这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平时是否使用示波器,示波器看一下EC是否有读到BIOS。EC的供电复位也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是否有不稳定 ...

没有示波器啊,一直都是硬修!!!你说的VCCDSW,是3.3线性供给,电压正常。另外CE的BIOS,除了供电脚电压正常,其他的都没电压。应该也就没读取rom。这个深度睡眠,还应该怎么查?我跟觉得跟深度睡眠已经没啥关系了。就是EC的问题。

网友:
正常有VCCDSW3_3了就会有PCH_DPWROK。楼主测这个电压是在L41两端测的吧,不要只在待机芯片那里测到3V线性喔。这样说还是建议楼主先干EC了

网友K:
还有一个桥的待机忘了说了  SRTCRST#  楼主貌似只说了RTCRST#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有一个桥的待机忘了说了  SRTCRST#  楼主貌似只说了RTCRST#正常。

非常感谢您帮我分析,我是忘了说,SRTCRST#也是正常的。桥待机基本都正常。就是EC这缺条件。我没有示波器,感觉EC好像都没有读取外挂rom

网友O:
换主板吧 楼主  维修太难了  看到都难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主板吧 楼主  维修太难了  看到都难

换板的话,客户可能就不修了!再说现在基本已经确定是EC问题了。

网友:
哪里好?我还没有修好!哪里好了!

网友:
芯片的7 1脚有电压没3VALW的
1脚没开启是不会出的

网友:
今天修个其他机器就是不出3V芯片都和你的一样

网友:
很有可能啊,因为是3V待机烧了,芯片都烧烂了!EC烧出个窟窿!桥也难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