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s进水主供电大短,背光处腐蚀严重

楼主(2019-01-03):
刚开始没拆屏蔽罩 只量了主供电短路为0,感觉像电容击穿,就直接烧鸡了,也没有烧开,还是短 ,拆了CPU屏蔽罩发现背光ic腐蚀成一坨了,超声波洗了一下,洗完还是大短

发现该处二极管直接消失了,焊盘也是黑的,再熏松香烧鸡,下面这个电感直接化了

跟它相关的就是背光ic了  直接取掉,测量不短了,加点正常 就是暗屏  背光升压大电感也有裂痕了,整个背光系统烧的残缺不齐了,直接大换:背光IC一个,电感两个 二极管两个  升压电容一个,全拆

从好板上搬过来一整套

距离CPU太近,全注胶的,小心翼翼干完,这么小,跟一毛钱硬币大小对比

看屏蔽罩已腐蚀成这德性了

修完亮机,测试OK,完活

网友:
修手机件就是这么小,习惯了就好

网友:
烧鸡大法是必备的,有时候可调电源烧不出来都

网友A:
烧机要大电流才烧得开,好像进水机不建议烧机,以免故障扩大。好像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要大电流才烧得开,好像进水机不建议烧机,以免故障扩大。好像是这样吧

嗯  差点烧毁了 差点把背光ic焊盘烧烂了

网友:
还好。。进水进的不对。有的板子整版进水腐蚀最讨厌的就是这样机器。故障多多

网友:
这个还好,主要就是烧了显示背光电路

网友:
会量会测再会手工就是好,不用找人家,自己搞定。我不会电路,都是看腐蚀厉害的换了,好就好了,不好不修我得学电路,学会量才行

网友:
手工不错啦! 没掉点牛!!!!!!!!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楼主和我一样是电脑转手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楼主和我一样是电脑转手机的吧。。。。。。

哈哈,何以见得?

网友:
手工不错啦!我不敢。。。。。。。。。。。。

网友:
烧鸡大法是必备的,有时候可调电源烧不出来

网友(2019-02-14):
#在这里快速回复#飞利浦223V5L驱动板715G6851-M01-000-004L屏TPM215HW01 mcu

网友:
修手机有图纸也挺好修的,就是要了解一下手机的工作原理是真的,哈哈哈,还有就是芯片太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小白学习了

网友:
烧鸡大法是必备的,有的板子整版进水腐蚀最讨厌的就是这样机器。故障多多,感放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