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不充电

楼主(2019-01-03):
苹果6不充电  插电脑充电正常 插充电器就不充电  尾插排线换了 电池换了 U2换了 都不行。插电脑充电就正常 就是插充电器头子不行 请教有遇到此问题的同行不吝赐教!

网友:
usb控制管

网友:
这就应该是板子上的问题了,看图纸查一查主板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的回复,太麻烦了客户200卖给我了,我转手400卖给一个学生了 他说就拿电脑和笔记本充不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