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硬盘数据恢复多少钱,故障为开机卡LOGO

楼主(2019-01-03):
这个硬盘数据恢复多少钱,故障为开机卡LOGO

网友:
这种恢复很难吧,又不是机械硬盘

网友:
弄个转USB2.0的硬盘盒或者转接线,进系统后插上看看能认到盘不

网友:
卡logo基本闪存有问题了,数据难保

网友:
这个需要把颗粒拆出来然后用专用插座吧数据都读出来,然后合成很麻烦的,如果不是很重要的数据建议直接开盘算了,数据如果很重要就去找厂家恢复吧价格很贵的

网友:
这种flash是什么厂商的,求告知

网友:
能不能进PE    进PE看看  说不定可以把数据搞出来

网友:
这个恢复难

网友:
一群水,都卡logo了,你让人家进pe!维修论坛,回答都专业一点好不?

网友:
我以为这个现在很简单了呢

网友:
这种固态基本没戏

网友:
装硬盘盒里试试先~~~~~~~~~~~~~~~~~~~~~

网友:
看能出多少RMB 的事情了  只要RMB 足够 我估计还是没任何问题

网友:
如果是主控坏,买块料板,把存储芯片焊过去,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