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ideacentre AIO 300-20ISH求助

楼主(2019-01-03):
联想一体机 ideacentre AIO   300-20ISH求助,没有修过这个机器,没有图纸,我现在这个机器是不跑数,电流0.0243,卡住不动,测的无CPU电压,无显卡电压,求大佬们给个思路, 图中我标识的地方没有电压

网友A:
先把CPU电压搞出来。应该就好了。找CPU供电芯片的PDF,然后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CPU电压搞出来。应该就好了。找CPU供电芯片的PDF,然后查条件。

CPU供电芯片我都换了,都没有用呢,怎么显卡电压一点没有

网友:
坛子里就没有修过这个机器的大神吗?

网友:
求指教啊,能不能顶下帖子,,,,

网友:
没有图纸先找个个pwm芯片的手册,看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是随便换换芯片这么简单的,很多时候不是芯片坏了,而是工作条件不满足,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