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 的BIOS芯片型号

楼主(2019-01-03):
华硕X550JX 2.1的BIOS芯片型号是啥啊
我这个感觉不太对,

网友:
哪不对了?容量不对?

网友:
确定被偷换了,哼。哪个吊毛啊,我真的是佛了

网友:
4代的应该是这个

网友:
8M BIOS 找个一样..............

网友A:
估计没有换可能是其他原因,这个说明比较清楚

网友:
看起不好像没什么问题啊,这应该是原机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有换可能是其他原因,这个说明比较清楚

     ...

一个群友发出来的,说是这个。我看别的高清图里,也是这个bios的

网友:
容量一样就可以吧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8M芯片啊  这个bios刷过一些 容量一样 是3.3V供电的就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群友发出来的,说是这个。我看别的高清图里,也是这个bios的

BIOS芯片表显示的应该是都可以,销量大的厂家采取的是鸡蛋不放在一个蓝子里的办法避免死到一条槽影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群友发出来的,说是这个。我看别的高清图里,也是这个bios的

实际就是本板子的BIOS芯片代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