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1C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1-03):
华硕笔记本板号为x551ca,插电待机电流0.001,不触发,测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测线性3,5v没有,测条件发现有个电阻损坏导致19v过来变成8v多一点,更换线性3,5v出来了,可还是不出待机电压,经测发现ec没发出3vsus_on,5vsus_on。测ec条件供电复位都有,但AC_IN_OC#为高,额,充电芯片的acok为低,acdrv只有2v,这个怎么过保护隔离呀,根本没导通呀,于是围绕bq24725芯片测条件,供电19v 线性6v,适配器检测2.59v,额条件满足,那就换了芯片,还是一样,仔细测一下1,2acn,acp脚为19v,3.4脚只有2v,17脚bst19v,srp,srn都是19v,额这个肯定有问题,bst应该6v,srp,srn也不正常,应该还是芯片问题,或是自己没焊好,在料板上拆了装上,更换OK

网友A:
修充电电路特别有意思,今天修了几台都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会跑电路真好   都怎么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充电电路特别有意思,今天修了几台都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一天几台?厉害了,我们这里是几天一台。没生意啊

网友:
         好多都是这种现象啊!信号玩的很好

网友:
快又准确  加你满分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充电电路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么修了,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