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无触摸维修

楼主(2019-01-03):
【故障机型】iphone6 64g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手机一开始使用触摸有点卡顿,客户拿到当地手机店维修现在彻底无触摸了。

【故障分析】像这种情况很大可能是触摸芯片问题。
【维修过程】直接拆卸主板,发现这个手机之前可能用错螺丝打到板层了,
因为螺丝孔一般不会对触摸有什么印象,先对着手机的阻值图把触摸连接座的所有对地值都测量一遍。
打对地值未发现异常,现在基本可以判断是触摸芯片损坏或者触摸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接屏接电触发手机测白触摸的5.1V供电(如果有供电那么就证明触摸控制芯片也就是白触摸是好的重点去查黑触摸的工作条件和芯片是否损坏,没有5.1V供电的话就证明白触摸芯片损坏或者工作条件未满足)测量发现5.1V供电正常。
证明完白触摸没问题,现在重点查看黑触摸这边。拆卸黑触摸测量黑触摸的供电、时钟、复位等。发现LCM_TO_AP_HIFA_BSYNC断线,因为这个信号是和CPU直连的本来螺丝孔没打到的话,左边螺丝孔边上有个测试点可以直接从那边飞线到黑触摸相应的焊盘上。
现在就只有唯一一个办法把CPU拆下来直接从CPU下面飞线出来,飞好线后装上黑触摸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通过不懈的努力总算把这个难缠的机子搞定了,最后来一张手机的修复图。

网友A:
敢问楼主苹果6这种操作收费多少,估计也就是风险小才那么折腾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苹果6这种操作收费多少,估计也就是风险小才那么折腾一把。

因为最近是淡季  也没什么机子,然后就和客户报了个风险,收了350做了一下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