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18E 和IT8517E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9-01-03):
今天修了一个华硕F55V笔记本,主板型号是X55CC。 故障是不加电。 EC型号是IT8517E,可找来找去,实在没有一样的。 于是用IT8518E代换了,本来是打算试一下,要是能开机就订配件的。   结果焊完,发现不但可以开机,还能亮了。 于是装机做系统都好使。 就让客户拿走了。 但心里还是没底。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有谁代换过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看你试成功下次遇到试试8517我一大堆8518我没

网友:
键盘能正常使用不? 能就算了 ,收钱 再说,,, 怕返修 下次丁芯片 顺带买 1-2个备用而已 ,哈哈

网友:
你代换成功 且一切测试正常 一般没事 不用担心了

网友A:
高可以代换低的 低不能代换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可以代换低的 低不能代换高的

这话说的,貌似有一点点缺乏论据,cpu是这样的,比如3代代换2代,反过来就不行,ec就不好说了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说明很ok,不过个人觉得,坏了的ec,多备货几个,很有必要

网友:
说明是可以的    一般代换前最好看一下二个EC的图纸  以免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