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进水联想S40-70待机电压的简单分析

楼主(2019-01-03):
一台进水的S40-70,处理过后没有待机电压,EC没有供电是+3VALWP的SY8208BQ芯片LDO开启脚无电压,红圈处分压电阻PR402腐蚀断路导致

这里简单分析一下这个板的待机电压产生顺序:第一步有了EN2脚供电(4.5V左右)的LDO开启后产生+3VLP电压;第二步+3VLP给PG脚的SPOK一个高电位的上拉;第三步SPOK到EC开启EC_OK;第四步EC_OK产生3V_5VEN开启信号;第五步3V_5VEN也是3VALW_EN开启待机+3VALWP、+5VALWP电压。所以这板是通电就有+3VALWP、+5VALWP的。
补充说明:我试过拆掉PR428电阻,PG脚是跳变的,没有稳定的输出,也就开启不了EC_OK信号

网友:
这个进水问题也是难到了我

网友:
这机器故障不难,难的是楼主如此严谨的分析,并认真细致的发帖,赞一个

网友:
分析的好

网友:
思路清晰,逻辑清楚,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厉害了  学习到了   非常好的经验  下次可以按照这个顺序查了

网友:
楼主哪来的时序资料?分析得这么透彻。

网友:
第8脚IN才是主供电把,en2应该是开启线性的

网友:
我感觉IN是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