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 REV:2.1

楼主(2019-01-03):
今天回收到一片技嘉H61M-S1,成色还可以 。上U 上内存 触发瞬间掉电。
本人修技嘉 主板触发瞬间掉电我会都会先去测 CPU供电,果然触发到掉电无CPU供电
这个就好办了。查CPU开启脚。

Q18 3脚0V 不正常,在测Q19 2脚有1.1v左右电压 3脚还是5V 。看到这个就已经很明白了 拆了Q19坏  在坏板拆一个换 。上电触发不掉电了。以为就此完事了。

开机1分钟后 又自动黑屏了 、再次触发 这次还是瞬间掉电 从新测了Q19  2脚0V  心想应该是前端电压问题 只能按时序走、内存1.5v正常  桥1.8V正常     桥0V
没有桥的1.05V供电、查看桥的VCC_1.05_EN开启脚 有1V左右电压、VCC_1.05_EN进U3  5脚    7脚输出高电平、掉电瞬间可以测到有2.- 3 V。测Q30 的  2  脚 有1.5V    1脚瞬间有2 - 3V。 Q30的输出端0V。

Q30 坏   料板拆一个Q30更换。再次触发 不在掉电一路跑码亮机。此板修复。测试2个小时 不在掉电。此板的点位  图纸

网友:
这个q30坏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今天也遇见一台默认F7的BIOS上1050显卡卡LOGO,刷楼主分享的BIOS解决

网友:
Q30 坏   料板拆一个Q30更换。再次触发 不在掉电一路跑码亮机。此板修复。测试2个小时 不在掉电。此板的点位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