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1-03):
机器进水,有待机电压,3V5V正常,点开关,从0.016—0.018-0.016,怀疑是BIOS的事,把两个BIOS 重刷了一遍还是不行,测待机的11个条件,都正常。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VCCDSW3_3DPWROKVCCSUS3_3BATLOW#RSMRST#DSWVRMENINTVRMEN,比着点位图一个一个测的,除了DPWORK,都正常。在这个dpwork上面但误时间,在EC26脚,对地阻值500多不短路,怀疑是EC的问题,找了块料板换上,还是同样的故障,直到最后修好又测了一下这个DPWORK,是触发后才出来了。
EC32,有高--高的电压跳变,但是PBTN_OUT# 117脚电压始终是3.3V 没有跳变。又把待机查了一遍,也查出来什么来,想换桥,但是手里没有,又测了一下EC的供电,复位,还有ACIN2.93V),LIDSW#1.1V),发现LID-SW#电压低,这个电压是由U32发出的,测U32的第三脚,也有3.3V ,难道是断线,从EC109脚飞线到U32 的第三脚。开机测试正常了,此机修复,LIDSW#跟触发应试没有多大关系呀。为什么会影响触发呀?谁给讲讲呀

网友:
有关系怎么没关系。。。。。。。。。。。

网友:
那是待机触发的必要条件,

网友:
lid信号和触发有关系    若不正常 不会触发

网友A:
楼主不是实地毕业的吧

网友:
这个东西也是要看机器的,有的机器LID不正常也可以开机,但是暗屏,大多数的机器都不可以开机的,LID也是EC触发的必要条件之一

网友B:
lid是休眠信号么,我只记得老师说过 这个拉低影响不触发,现在天天装网装监控 修电脑都快忘光了

网友:
仁宝板子还是好修。。。。。。。。。。。。

网友:
休眠盒盖开关楼主又进步一成

网友:
休眠信号不正常了不能开机啊,大哥

网友:
多逛逛论坛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电脑有两个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是休眠信号么,我只记得老师说过 这个拉低影响不触发,现在天天装网装监控 修电脑都快忘光了

生意这么好  还能装监控……………………

网友:
这机子很老了  主板200一张……………………

网友:
这机进水后多久没用了,都腐蚀成啥样了,惨不忍赌啊

网友:
实不相瞒,我之前发 过和你一样的帖子 也是EC的休眠信号不正常导致的 哈哈

网友:
LID是休眠信号,不正常,肯定会造成EC不能正常工作,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实地毕业的吧

主板修的多,本修的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实地毕业的吧

主板修的多,本修的少呀 。

网友:
lid_sw#是ec检测笔记本盖子有没有合上的信号,笔记本要开机此信号为高电平

网友:
  进水的机器电阻都是非常爱断的!

网友:
进水那么严重能修好很不错了!

网友:
论坛用处还是很有用处的

网友:
有的不正常会触发暗屏,有的会不触发的,,所以一定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