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30p暗屏,求指教

楼主(2019-01-03):
能看到联想英文,和LCD没有背光一样,请教一下哪个信号是LED的背光开启。如图:

网友(点评):
忘了说了,屏换过了

网友:
我在无语中,这种都看不出来。

网友:
14脚是开启,13脚是亮度,8,9,10脚是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好修的,就附近这一块的问题,看看有没有短路的电容

网友A:
DISPON啊,晕display on的简称,猜也能猜出来

网友:
先换个屏   AU的屏幕容易出现暗屏    其次就是查供电

网友:
这种信号对于新手来说不一定都可以理解到

网友:
你都什么级别了,这个还看不出来

网友:
DISPON是背光控制线 先测下有没有背光供电

网友:
这个接口信号都看不出来啊,晕,暗屏一般都是屏上升压部分出问题的多,要检测下才知道

网友:
,屏换过了,主要不是经常修笔记本,对信号的名称不太懂,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PON啊,晕display on的简称,猜也能猜出来

你咋这么厉害呢

网友A:
谢谢兄弟夸我,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其实好多信号都是英文简写或改写,经常看就能知道点,我也是知道皮毛,哈哈,一直学习中,有机会向您请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夸我,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其实好多信号都是英文简写或改写,经常看就能知道点,我也是知道皮毛 ...

别这么说,很多缩写我都搞不懂,就凭着感觉走,相互学习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