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各位师傅请问这是什么原因,Hp,8代加固态,装Win10启动不了,就这画面什么原

楼主(2019-01-03):
(图片)

网友:
硬盘格式化分区啥格式

网友:
建议你用最新板的Win 10y原版安装

网友:
建议你修复一下引导

网友:
安装版10

网友:
BIOS.  引导设置错误

网友:
多看看设置项

网友:
按提示 到HP官网看看说了些什么。

网友:
系统或引导出错,重装吧

网友A:
你肯定是用MBR模式分区的固态硬盘,再GHOST系统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是用MBR模式分区的固态硬盘,再GHOST系统是吧。

2种格式都用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安装

网友:
这是没识别到硬盘系统引导程序,看看你硬盘格式是不是错了

网友:
安装版Windows10

网友C:
这个是没检测到硬盘,BIOS里去看有没识别硬盘,这个8代机一般用NV接口的固态,识别到了设置好U盘启动分区装系统

网友:
Bios里的引导没改吧,出厂应该是UEFI的吧!

网友:
软碟通写入硬装版的win10到u盘里,uefi模式安装,磁盘gtp模式

网友D:
引导问题,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没检测到硬盘,BIOS里去看有没识别硬盘,这个8代机一般用NV接口的固态,识别到了设置好U盘启动分区装 ...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导问题,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台式机

我这个就是新的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2种格式都用过了还是这样

你是GHOST系统的吗?如果用的GPT分区,你EFI分区里写引导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就是新的台式机

就是新机器

网友:
改成UEFI 模式   用安装板的系统

网友:
8代,用gpt格式,win10镜像用安装版的。pe下用nt安装器安装。安装完,BIOS下引导多出来一个windows  boot  manager,就说明成功了。这种方法,看似繁琐笨拙,其实很有效。ghost版不在再吐槽了,问题太多。很多用修复器也修复不了引导。

网友:
BIOS 改成启用传统模式启动 就可以了

网友:
找售后,说机子坏了,然后掏几百块钱在他那里帮你换个更好的硬盘

网友:
换个新的PE就行了,重新安装就行了,不过可能要全部格式化

网友:
建议使用MSDN(我告诉你)版本安装,UEFI+GPT 数字权利(网上很多的数字激活,某个坛子里搞了全家桶激活呢,呵呵)  永久激活

网友:
BIOS  引导模式 改成启用传统模式启动   就可以了

网友:
kankan shushsu jifeng lai yong

网友:
到BIOS里面去关闭  “快速启动”

网友:
pe里面能看到固态吗,,,,,,,,,,

网友:
是不是用了mbr分区呀,改成gp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