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L-Ig41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9-01-03):
接到一台联想家悦的机器,主板是很老的机器,不开机,按开机按键没有任何动作,拆下机器,直观观察并没有任何问题,用表测量也没有任何短路,按开机按后测量供电,除了待机紫5V有其他没有任何电压,强制开机试试发现也是没有任何电压,那就本就是两种情形,第一电源是坏的,第二主板有严重短路,换个电源故障依旧,那就是第二个原因主板短路,可是测量并不短路呀!一个一个拔掉电源负载,发现拔掉CPU供电后,按开机按键机器上电了,但测量CPU供电并不短路,神奇!测量也测不出,算了烧鸡吧,接上10V给限流20A直接供给CPU供电(首先必需拆下CPU),发现最后一组上管发烫,风枪取下测量也不短路!上下管都不短路!真闹不清了!算了就用两组供电试试看,开机居然一切正常!

网友A:
究竟是换了那个?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供电 上下管是换了还是没有换

网友B:
上管短路不用烧,GDS全通就是它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向你学习了、恭喜你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究竟是换了那个?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吧?

直接拆了两个上管,下管没装,开机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短路不用烧,GDS全通就是它

管子拆下来测量都是好的,就是装上测量也不短路,开机短路,甚至直接上12V电源给这个电路单独供电也短路,但场管肯定是好的

网友:
少一组。看是给CPU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