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不定时进BIOS

楼主(2019-01-03):
华硕笔记本主板不定时进BIOS。有时候能进系统。准备安装一边系统试试。结果就这样。提示磁盘驱动器未开启。硬盘已经更换。正常的时候可以安装系统,不会有这个提示。一异常直接开机BIOS中找不到硬盘。可以从u盘启动且可以找到硬盘(这时候BIOS中无硬盘)。就是无法启动。安装系统就错误指向磁盘控制器。而且对磁盘进行格式化的时候特别卡。这种不定时的故障。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磁盘控制器坏了。磁盘控制器在桥集成在一起。桥和CPU在一起。也就是说板载CPU挂了吗。板载CPU挂此机报废。。。无语(―)。师傅们给我指教一下吧。顺便说一下绝对不是系统和硬盘的问题。因为硬盘我换过了都一样。而且有时候安装好系统可以正常启动。重启几次就不行了。然后在开机就直接进BIOS

网友:
顺便说一下笔记本异常的时候BIOS中没有硬盘。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机器是不是硬盘哪里是块小板的如果是的话你看一下这个小板这个小板很容易坏必须更换

网友B:
没有怀疑是硬盘的问题吗  有时收复杂的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怀疑是硬盘的问题吗  有时收复杂的问题就是这样

上面写了已更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机器是不是硬盘哪里是块小板的如果是的话你看一下这个小板这个小板很容易坏必须更换

跟主板在一起的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有些奇怪的其他与bios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