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820-3115没背光维修

楼主(2019-01-03):
昨天接到同行的老款PRO 820-3115.机主描述没显示,开机看了一下键盘灯亮的,用电筒照射隐隐弱弱看到很暗的图标,确定背光问题了,拆板看也没进过水痕迹,有显示可不用管显示电路, 主要问题就是背光电路,U9701 输入3.3V/5V 都有,测了周边的测试点组织全正常,测到主供点是由公共电压12.5过来的中间经过一个六脚管Q9706,再经过一个大电感L9701的,测L9701只有0.5V ,正常也是12.5V 的因为L9701的12.5V 是6脚管5/6脚给它的,,测6脚管5、6脚没输出,可能问题就在这里了,开始走了好多弯路一开始就把U9701 背光驱动换了因为这个鬼东西很容易烧的,换了故障依旧,因为背光驱动不能超过390度也不能吹太久就是容易死,这个驱动和AIR的A1466通用的,后来仔细测电压,把六脚管换了就亮屏了,OYES!记得点赞哦,

网友:
芯片太小了,不好焊,龙不容易短路。。。。。。。。。。。。。。。。

网友:
可以用洛铁焊接上去的

网友:
遇到可以参考了

网友:
苹果的点位图不错

网友:
还没修过哈。。。苹果的机器有搞头

网友:
老哥这个六角管是干嘛用的呀,应该把图纸也截个上来

网友:
我也修了这么一款 有背光无显示。 屏线的附近的电感损毁,换了显示正常 ,不能照相 又换的照相那条线

网友:
没有背光不难修吧

网友:
这芯片没有焊过的人会感觉难焊,其实是有方法的。。找料板拆之前我是用镊子在芯片上做个方向的标记。因为这个芯片型号基本看不清,一不小心没夹好,就容易被吹翻后找不着方向,只好再找料板拆。。镊子取下来的时候要锡熔得充分,这样引脚的锡会比较平整。对好位置吹熔后要用镊子轻轻的推动一下,这样引脚与焊盘连接充分并能归位。。。焊好用冷却再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芯片周围的测试点对地电阻值。。阻值不太大太小才上电测试。。

网友(2019-02-15):
那个6角管应该就是12v的转换mos管吧

网友:
苹果的芯片选材还是可以的。放心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