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4-1115xd笔记本显示屏测试

楼主(2019-01-03):
惠普4-1115xd笔记本显示白屏,但是用HDMI输出口连接到电视机是可以正常显示的,该机采用的是友达B140XW03   V.0的显示屏,怀疑是显示屏有问题,想用手头的液晶屏测试仪测一下,仪器附带有2条数据线可以连接显示屏的,由于不知屏线接口定义,都不知应该用那条数据线才对。请问有没有同仁测过相同型号的屏幕的,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先测量原来的屏线供电是到屏插口那个脚,再对测试板看看是不是屏供电是不是相同脚位。只要供电脚对就不会烧坏屏了

网友A:
都可以.高分40针可以侧低分的40真

网友B:
你会用这种测屏神器不~会用就知道怎么选屏线。不会用就算告诉你那种屏线,你还是测不到呀

网友:
两个接口一个是屏的信号线,6针白色的是屏的LED背光供电和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高分40针可以侧低分的40真

你是说图上的2根数据线都可以测试这个屏吗?

网友:
这种屏有点贵,客人屏有线条,买了一块换要3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会用这种测屏神器不~会用就知道怎么选屏线。不会用就算告诉你那种屏线,你还是测不到呀

修液晶电视我是直接测逻辑板的供电端和测屏仪的供电端对应就可以了,其他线从不去管它。但是这个屏线,还多了一组背光的,怕弄错!而且主板上的屏线插座处,引脚比较密,也没有大体积的滤波电容,对应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C:
这样测试不是挺麻烦的吗?直接换屏测试来的不是更快吗?

网友D:
看液晶屏是什么接口,再区分单双位信号线,再决定选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测试不是挺麻烦的吗?直接换屏测试来的不是更快吗?

哥手头没屏啊,要不直接代换就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液晶屏是什么接口,再区分单双位信号线,再决定选排线。

嗯,谢谢指点!...................................................................................

网友:
屏幕点亮了,没有坏!谢谢大家!:kaixin:

网友:
不过屏幕没坏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又要去修主板了!

HDMI口输出正常,显卡应该没坏吧!

网友:
大神修好了没有?修好了把结果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没有图纸,初步查了一下,发现有几个电容两端阻值很小,只有2Ω左右,开机后电容两端电压为零,也不知这是那一路供电,等找到图纸继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