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

楼主(2019-01-03):
三星显示器E1920nw,凉机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大约不到一分钟就好了,开时间长了也没事了,关机后放十几分钟,在开机就又那样了,不到一分钟又好就。

网友:
有没有测量一下各主供电故障出来时是不是有不正常的电压

网友A:
怕冷,奇奇怪怪的毛病,大多是电容,具体哪一个,就靠你自己试验了。

网友B:
代还电容,或者用示波器准确的找出是哪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冷,奇奇怪怪的毛病,大多是电容,具体哪一个,就靠你自己试验了。

电源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还电容,或者用示波器准确的找出是哪个电容

电源板吗?驱动板全都是贴片电容

网友B:
这个线检查电源的电容,最好把电源的电解电容代还了,驱动板的电容也 容易出现   慢慢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检查电源的电容,最好把电源的电解电容代还了,驱动板的电容也 容易出现   慢慢检查吧

电源板初级450v100uF的会有影响吗?

网友C:
对大多是电容的问题 看看驱动板上的供电是不是 都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大多是电容的问题 看看驱动板上的供电是不是 都是对的

驱动板上? 都是贴片的电容呀?  可是现在又没事了,我也搞不懂,我把接驱动板的15V那个线拆掉了,插电结果也能正常显示器 ,就不在出现那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大多是电容的问题 看看驱动板上的供电是不是 都是对的

问题找到了,就是电容的问题,示波器上,14V的  有点乱,换了电容后好了

网友:
显示器已经解决就是有电容不太好了导致的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D:
电源板滤波全换掉

网友(2019-02-14):
谢谢你的分析,不是灯管的问题,是电容的问题,换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滤波全换掉

谢谢,换了就好了,后来没办法了,才用的示波器测量出来了,有个电容坏了

网友:
电容是最好做假的元件,寿命大大减少,N千小时就挂,

质量好的电容都是N万小时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