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开机无限恢复模式

楼主(2019-01-03):
无限恢复模式,踢不出来,爱思刷机ramdisk错误,iTunes刷机错误21,hosts改过了。求助原装

网友A:
硬盘点位有颗接地的小电阻测下,如果短路拔掉就行了。这个电阻容易坏,造成无限恢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点位有颗接地的小电阻测下,如果短路拔掉就行了。这个电阻容易坏,造成无限恢复模式

我瞅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