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9-01-04):
今天客人拿来一台联想主机,客人说 不能开机,按开关键风扇转一下停了。跟客人说放我这维修。可以是主板问题。到时候再联系。客人走后。正式维修。首先擦内存条金手指,从新安装无效。想换个电源试一下。可没这种特殊的电源。那怎么办呢。还一步步测主板电压吧。趁主板启动的一瞬间,测内存电压,CPU,桥电压都有。拔掉12伏CPU供电,也一样掉电。但不安装CPU,就不掉电,CPU电压也不出来。最后目标锁定在CPU这边。CPU电压正常后会发出电源好信号VR-READY.但测没有电压,是电源管理芯片没发出。还是电压被拉低了。看电路图通过R228电阻3.3伏上拉。 测上面有3.3.伏。 这个信号还被SLP-S3控制。连接QN29三极管的C极。在主板通电的瞬间测QN29的B极有0.6伏,C极的电压没有变化。确定是这个三极管出问题了。果断换掉。主板可以跑码了。

网友A:
QN29的B极有0.6伏,C极的电压没有变化这管导通拉低没电压正常啊,是不是有点矛盾,是不是QN22没拉低C极啊,正常QN29的B极是没有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QN29的B极有0.6伏,C极的电压没有变化这管导通拉低没电压正常啊,是不是有点矛盾,是不是QN22没拉低C极啊, ...

B极0.6伏,C极也是0伏,B极0伏。C极也是0伏。所以不正常呀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向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