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山XB3070WQS颜色偏绿维修

楼主(2019-01-04):
饭山IIYAMA XB3070WQX显示器2K屏的,使用几分钟后出现满屏绿色,画面正常,检查MST9685D外围电阻电容,无明显的短路与漏电。

TB定了2片芯片,回来上机故障一样。由于客户不急着使用,就放一边了。近来雨雪天气,不是很忙,就又把显示器拿出来维修,同样走了之前的 维修思路,还是一样,用示波器测各处波形没有太大的变化,由于没有这个显示器的维修资料,只能按照经验检查。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检查各用户存储器,当拆了VGA存储器的时候,机器画面正常了。

网友:
拆了这VGA的小8脚,应该只能用旁边的DVI接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