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屏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04):
一个海尔的20寸显示器,接不接信号都白屏,套版也白屏,确定屏电路问题,vcc 4.87v,vgh1.8v,vgl 0V,不会检修,大神请教下,遇到很多白屏,换套版不好就不修了,想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A:
VGH是27V,你这个是升压芯片没有工作,VGL是-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是27V,你这个是升压芯片没有工作,VGL是-7V,

我仔细看,一个10脚芯片烧了小孔了。。我看看找找有没有这个芯片代换下试试吧 ,谢谢

网友:
查查            转换电路问题

网友:
我一般只看保险丝,测量一下电容有没有短的,别的就放弃了

网友:
没找到合适的芯片,老机器也报不上架,没发芯片试,装起来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学一下怎么用旧的屏电路改装吧。可以加一块板上去。论坛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帖子,基本的短路这些就不用说了。

网友(2019-04-18):
想学习下,来点学习猛料吧……

网友B:
淘宝去买一块屏条板,对照修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去买一块屏条板,对照修一下呗

好,不说还不知道这个东西,这就看看,谢谢

网友:
老显示器  不好收价格  一般屏问题  都直接放弃了

网友:
屏幕照片也不发。

网友:
好像 现在有专门的DC-DC电路板卖,可以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