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3115-B 电源开机正常电池开机掉电 二修机秒杀

楼主(2019-01-04):
A1278 板号820-3115-B
机器是同行的 一拆开看倒进过水 同行说自己处理过
原来不通电 修好后用电池开机掉电 插电源可以进系统 同行换过新电池确定不是电池问题
我进系统看了能冲电一拔掉电源立马掉电 电池有90%电量

一般这个机器都会想着通病电阻
同行也弄过了 看图

电阻和冲电芯片同行也换过了 心想多半是进水引起的不会和冲电电路有关
扫描一圈 发现问题很多IO旁进水的零件有很多断线
这是处理后的图片

主要在U5010的1脚3脚断线然后就是Q5480 脚都腐蚀掉了 直接更换
箭头两个电阻开路

直接处理完插电池开机

呵呵完美收工 电池不掉了 冲电也正常了.

简单维修用心就好

网友:
描述简单 但是功力不简单 厉害 学习一下

网友:
有时候运气好

网友:
苹果线路板乌漆码黑。查电阻电容,真难找。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有时候眼力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