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摔不显示

楼主(2019-01-04):
6S摔不显示
顾客拿来的时候屏稀碎,屏幕有背光不显示。
拆机装新屏无背光不显示,拆装屏之前抠了电池。
打阻值,41脚+5.7阻值为0,检测为C4200短路,扣掉之后阻值正常,装屏依旧不显示无背光。
打主板显示座子阻值正常,短接33脚和28脚,开机测+- 5.7正常。
不装屏开机测得:43脚,37脚,33脚,31脚
                            42脚,40脚,36脚      电压1.8v,26脚1.59v
                            9脚,11脚,15脚,17脚,21脚,23脚电压0.4V
                            显示供电IC的c4008的1脚、c4002的1脚电压6.0正常

求大神指教下,谢谢

网友:
更换,重植背光ic

网友:
U4000 第一时间就换了拆机件,有6.0V,只有短接28-33脚才有输出+-5.7

网友:
拆下背光策一下阻值,還有跟CPU的通訊線有無斷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