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不显维修

楼主(2019-01-04):
联想Y471A不显维修

【客人描述】:放了大半年没有用了,等到用的时候拿出来再开机就开不了了

【故障现象】:接上稳压电源,电流就在1.16A卡住不动了;拆开检查主板上没有明显的烧毁的痕迹。

【故障分析】:以为没过内存,拔下内存,看电流停在了0.86A,所以主板是过了内存了;又用万用表量了主板上的电压,发现主板上电压都有,就觉的应该是BIOS问题

【维修过程】:因为测主板上的电都有而且BIOS也有电,所以就刷了BIOS,结果测试电流还是一样,刷了几个都是一样后,觉的不太正常了;就上论坛上查了一下这款主板的通病——论坛上说显示屏接口那边容易出问题,于是就查了一下屏接口的供电,结果发现只有19V,没有3.3V,

然后通过图纸查到了L15没有电压,继续往上查发现Q75这个管子没有导通

当时也没有在意,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字二极管,从料板上找了几个装上测试发现L15还是没有电,就想偷个懒于是就把Q15的输入和输出脚(即2脚和1脚)用导线连通,通电测试发现L15有电了,接口引脚3.3V也有了,以为好了,然后就装机测试发现屏幕还是不亮,而且电流还是一样;所以接线的方法不行,于是就查了Q15的输入脚(2脚)的这个开启电压是那来的,通过图纸发现这个电是直接从南桥发出的,因为桥上只有一颗电容没有办法直接判断南桥是坏的,没办法只有找和Q15的2脚相通的那可点(即M45),

找到发现这条线是通的,然而通电测试时Q15还是一样没有工作,这样使我进一步确定桥是坏的,然后把桥取下换了一个之后通电测试发现L15正常了,稳压电源显示的电流跳变也都正常了,于是装机测试,屏也亮了,测试完功能一切正常——修好收工。

网友A:
这个机子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B:
那个2脚的电压是南桥发出的什么信号导致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2脚的电压是南桥发出的什么信号导致不显示的

PCH_ENVDD这个信号没有发出来导致Q75这个管子没有完全导通进而导致Q76的2脚(即G极)的电压不够,达不到管子的导通条件,最终导致了L15没有电,所以屏接口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显卡容易出问题,,,,

好像是显卡供电容易出问题吧,遇到的最多的就是屏接口那一块容易出问题

网友:
补发一下图纸   给搞忘了

LA-6884P .pdf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同型号的,无显示,几个指示灯都是亮的,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