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WIFI信号弱

楼主(2019-01-04):
本人手机维修小学徒一枚  师傅给客户搬板 然后让我测试机器功能  测试时发现 WIFI信号弱 有时能搜到 5G的WIFI  师傅手里有别的机器要修 就让我自己先试着修
最开始更换了WIFI 芯片 故障依旧
然后试着飞假天线
先从C5007_RF 飞假天线 看是前端还是后端出现问题
飞上以后还是一样  然后拆掉 UQPL_RF 这家伙应该是叫滤波器吧
从芯片第10脚飞 假天线

测试 信号正常  更换 UQPL_RF  后问题解决

网友:
金灶电磁炉D330,该炉双灶,煮茶用,经查保险管,整流桥,功率管均损,换件后,300V正常,但无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