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1EL2 闪黑

楼主(2019-01-04):
故障现象:通电后,屏显示  飞利浦英文字后黑屏,黑屏后又亮,显示飞利浦英文字后又黑屏,呈现一闪一闪,原版715G3598-M01-004L  MP1584的5V输出用外接电源,屏显示正常,这时车12V电流,显示飞利浦英文字时,电流1.5A,过会,没信号输入,暗屏时,电流0.6A。换715G3598-M01-004L  MP1584,无效,不知是何故障,请教

网友:
换过电源试试没。。。。像是供电不足

网友:
换过,不知开机时最大电流多少,我用7912三端稳压电源,也一闪一闪

网友:
高压坏了

网友:
或者屏供电有短路

网友:
代换一下灯,看看闪不闪,。。。。。。。

网友:
貌似电源带负载差,只是你的故障描述,看着费劲。

网友:
会不会就是固件的问题?有刷过没有

网友:
明显的电源板老化了。5V供电不足,驱动板反复重启。查一下5V的工作条件吧。要是有张电源板的图就好了。

网友:
已查出原因,是电源供电不足,当电流1.5A电压还稳定12V,但开机时,电流达1.9A电压就下降了,换个12V电源就正常了。我原来用7912的稳压电源输也是输出功率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