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10暗屏,换了主板屏线屏幕都没用

楼主(2019-01-04):
dell e6410暗屏,换了主板屏线屏幕都没用,还有什么能换了  搞疯了    求助一下怎么办    感激不尽

网友:
顺丰到付都付了3次了  坑死我了  主板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到底是哪一个呢   主供电+PWR_SRC 只有6V多   但是我直连改成19V 也是暗屏

网友:
是不是盖屏控制霍尔管有问题

网友:
3个都换了有这样的问题的吗,在外面试试啦

网友A:
主板这边找不到背光开启,在屏的接口上量一下看看

网友B:
这么奇怪的事还真很少见到 不接摄像头试试 或者外接一个一个的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奇怪的事还真很少见到 不接摄像头试试 或者外接一个一个的插

就是裸板  裸屏测试,  CPU都换了一个试了,    主板,屏幕  屏线   散热器  风扇   CPU  内存      全裸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这边找不到背光开启,在屏的接口上量一下看看

大神,我就是不知道屏上面那条线是背光开启啊  我都想直接飞根线上去

网友:
百度一下接口定义,可以尝试一下,研究一下

网友:
应该 不是什么南问题啊    你原来的主板和屏 有没有和新的在一起试

网友:
e6410是不是有高压条的?这个确定没问题?

网友:
没有高压条,LED 30针屏幕    新买的一套  和原先的 各种搭配都试了    注定要亏本了   就是不服气      怎么试都是暗屏
屏接口定义  各种飞线都试了

网友:
查17 18角信号输出
戴尔特有控制,

网友:
有办法,让你上普通屏幕30针

网友C:
新买的三件一起试试不就排除了   ,裸板点

网友:
排除屏幕问题外,直接改个高压上去或飞线到屏幕电路板上,肯定能搞好,就是VCC BLON GND这三根线,暗屏就是背光部分问题肯定可以修好的

网友:
屏幕背光问题应该就是供电开启吧,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建议先把+BL_pwr_src修出来吧。

网友:
会不会不是原装屏造成的问题  你多换几块屏试试  dell笔记本挑屏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也是醉了   主板  屏幕  排线都换了换不行  那是不是中邪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换了三大件都还搞不定的,能动手改就改装吧,不会只能多学习了。

网友:
E6410的屏比较特殊,和现在新款常见的30针LED屏定义不同。
你新买回来的屏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这就奇怪了   裸着点试一试

网友D:
不要放到壳子里  把你买的东西直接放在桌子上试一试   开关也不要接   用万能表触发   也就是最小法  能不上的东西就不上     有二套东西   还试不出问题   不可能

网友:
dell的机器好像很挑屏 把原来屏的24芯片内容刷到新屏看看行不

网友:
主供电+PWR_SRC 只有6V多,开启信号电压多少?查开启电压吧。

网友:
看看19V正常不!!!!!!!!!!!!!!!!!

网友:
都两套了总有一套会是好的,要么两套全都是坏的那就尴尬了。

网友:
你最优秀 我很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三件一起试试不就排除了   ,裸板点

就是新买的三件一起试也是暗屏   坑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放到壳子里  把你买的东西直接放在桌子上试一试   开关也不要接   用万能表触发   也就是最小法  能不 ...

没放壳子里  就是裸着的    开关也没接   不装coms电池自动上电的

网友:
裸板测的吗?    裸板测的就去看背光开启有没有

网友:
这种不常见的问题要静下心,细细的观察,我碰到一台机子不触发的,刷了BIOS好了,外接显示,但是接上屏线就不触发,淘宝要130一条屏线,,拆了一上午,也没看见短路或断线,再包上就好了

网友:
EDP屏,检测到屏才会开启背光的,你这个主要测28脚,19脚,28脚是屏幕检测,19脚是亮度调节

网友:
测量主供电19V为什么只有6V 别光飞线跳过 主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还有两检测屏幕的数据线都要查

网友:
整套都换了还不行?那只可能会是CPU里面的显卡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DELL机器挑屏 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有次貌似也是跟楼主的这款,暗屏的,换了屏换屏线换主板都还是暗屏。最后是发现少接了一根排线,类似摄像头的排线吧!楼主试机的时候屏上的所有线都接完了没。

网友:
把屏上的所有线全部都接上,一个都不要放过!期待楼主能顺利秒杀!

网友:
当时我的那款戴尔板号是LA_5472P    接上这个排线暗屏就解决了!

网友:
牛了  你这都能组一台新的了  还不好

网友:
你可能有两样东西有问题,新换上去的东西也烧了

网友:
找edp接口定义看看那个条件不满足

网友E:
解决了    这个小板不知道是干嘛的   就指甲盖大小
不接也会暗屏   接了后再换上新买的屏就好了

网友:
主板都换了还不行,厉害了

网友:
供电不足吧,换个适配器

网友:
哈哈,兄弟啊,幸亏我看了,EDID_DATA  还有另外一个信号 强制飞到屏那里 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暗屏还不好搞,直接改啊

网友:
这个没道理啊,主板屏线屏都换了不可能还是不行了啊,没有别的原因了啊

网友:
恭喜楼主顺利秒杀!想当年我也是整到怀疑人生才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    这个小板不知道是干嘛的   就指甲盖大小
不接也会暗屏   接了后再换上新买的屏就好了

摄像头小板,不插就暗屏................

网友:
会不会不是原装屏造成的问题  你多换几块屏试试  dell笔记本挑屏,要刷码片的

网友:
一把辛酸泪  恭喜楼主,人多力量大

网友:
我的电脑同型号碰到了同样的问题,静等高手答疑!!!

网友:
dell 的机子换屏,个别的要刷屏BIOS。这个在LCD 就领教过了。

网友:
暗屏不就几根信号吗,量了再换部件

网友:
            暗屏这毛病还有修不好的???  还要换主板???

网友:
是不是盖屏控制霍尔管有问题,是不是盖屏控制霍尔管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条的问题呢。。。。。。。。。。

网友:
开关没有换啊

网友:
屏背光有些是LID控制,不防查查LID电路看看。

网友:
楼主有刷码片的工具吗  有的话可以把原机屏幕码片刷到你买的屏幕上试试  或者多换几片好频  再不行就还给客户吧

网友:
            少见。换了三样都不得。

网友:
是不是屏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    这个小板不知道是干嘛的   就指甲盖大小
不接也会暗屏   接了后再换上新买的屏就好了

楼主,你第一页还能编辑吗?最好在第一页的一楼加上,我刚看帖子的时候就有点莫名其妙,上面帖子在求助,下面就回复秒杀,还以为在刷分呢,翻了翻回帖才搞明白。
另外恭喜楼主秒杀

网友:
bl_pwm 不就是背光开启么,主供电19v先修出来,看来过去半个多月了,应该是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