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K580S I5 D2 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9-01-04):
型号:精盾 K58S-I5 D2故障:不开机。无待机。
过程:公共点无主供电,测PQ19 未导通,G极无28V 电压。  具体怎么控制不表。 结果就是PU5 拉低了ACIN_PG.  割断线。OK 。
图纸论坛里有。

PS:都在纠结PU5 的问题。第1,断了这个PG 没有任何功能性问题。第2,客户当天就要,没有备件。

网友:
嗯嗯 还是仔细点能看出问题所在 恭喜楼组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更换PU5

网友:
是的,为什么不换PU5芯片,那个芯片不正常导致PG有问题从而拉低PQ19 G极电压,导致保护隔离不过的问题

网友:
这样维修的话完美主义者无法接受。有原理图建议彻底修复一下。

网友:
pu5有问题,不影响使用,奇怪

网友:
为什么不更换PU5 是否会导致其他故障短期内无法发现呢

网友:
是什么原因导致不出ACIN_PG.应该查pu5或外围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