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H431内置外置喇叭都有杂音

楼主(2019-01-04):
HP431内置外置喇叭都有杂音,刷过BIOS,换过声卡芯片,驱动更新过,换过喇叭,重装过系统都不行,最后没办法了,把周围的滤波电容都换了才好

网友:
这个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看起来挺复杂的!楼主能找到问题根源很厉害了!

网友:
是不是声卡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开始可以逐个加热下那个小电容从而锁定问题

网友:
收藏了 以后遇到 可以试试  感谢楼主

网友:
高手  要我都没耐心  放弃了  学学了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电容你知道容值大少?你有同电容更换?

网友:
滤波电容不行了  会这样

网友:
好多芯片性能不良都是电容电阻问题,不过很少先排除电容电阻

网友:
要是一部分一部分换就好了,可以判断出是哪个模块引起的杂音

网友:
这问题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好麻烦啊,电容基本不容易出问题,没想到最不可能的东西坏掉了,楼主修的够辛苦啊

网友:
声卡相关电路换一下就行了,看图纸换更快。这哪里需要加热。也没几个。

网友:
意思是声卡没有坏,是电容坏了吗?这个真是麻烦啊,维修好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