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55N3000U液晶电视灰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9-01-04):
海信LED55N3000U液晶电视灰屏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海信LED55N3000U

  主板型号: RSAG7.820.7557

  机芯方案: His3751ARBCV5510M00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灰屏背光亮有声音

维修过程及分析:

  1、检查主板各组12V、5V、3.3Vstb主3.3v DDR1.5v 内核1.1V都正常,各组供电对地阻值也正常。

  2、量逻辑线插座处有12v 电压 ,证明屏上逻辑板供电己到,可能是V-BY-ONE信号不正常导致的灰屏.

  3、按电路图查主芯片His3751输出的V-BY-ONE信号经16个耦合电容到逻辑线插座处,量16个耦合电容靠主芯片那端的电压,发现C308, C309电压只有0.45V, 正常1V左右.

  4、 再测C308, C309对地阻值有480, 正常410 (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证明主芯片N1己损坏,更换主芯片His3751ARBCV5510M00后故障排除,至此,海信LED55N3000U液晶电视灰屏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有好板子对着测的,多大阻值都知道了,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