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开机花屏,换显卡无果,结果。。。。。

楼主(2019-01-04):
前天修到一台联想G505的机,开机横格子花屏,有时开机不显,有时外显也一样的横格子花屏,看显卡是0841000,用风枪加热效果一样,估计显卡坏,订了一个芯片发回来后装上,显了,装上外壳测试时蓝屏了,再也开不起来了,没办法拆出主板,上电发现电流在0.3左右不动,量得各电感电压时,发现测得电感PL501无电压,用放大镜照,发现元件有腐蚀,如图1,PU501的9脚PR509电阻有腐蚀,拆掉后换了一个100K的装了,测试无问题,估计是PR509的电阻进水腐蚀后要开路未开路,所以有时花屏,有时不开机,看来修机还是要小心为上。现在把图片与BIOS花享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设定脚位异常引起花屏

网友:
那也许显卡没有坏!

网友:
应该开始花屏还是显卡坏了造成,TON频率设定脚电阻巧合修好显卡又坏了,上电情况也和以前未换显卡不一样啊

网友:
有好多机器都是可以断开独显用集显的

网友:
这个机子开机用的是集显。在cpu里。没有显卡也能亮

网友:
这电租找个一样的,要不然烧内存

网友:
这样看来花屏应该是内存供电异常引起的!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A:
修电脑仔细观察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仔细观察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种故障,仔细点也是能修出来的,复查全部供电基本可以发现端倪

网友:
ton电阻,最好原值代换,100K的,感觉相差太大了,一般芯片的pdf手册里面,都是上下300k左右的范围

网友:
TON电阻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