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不触发

楼主(2019-01-04):
X450CC按开关没有反应 ,偶尔能开机一次,BIOS刷了还是一样,没有思路 ,有人遇到过这个故障解决的吗

网友:
EC工作条件

网友:
那药看开不了机的情况下是待机电路还is开机触发电路有问题导致的不开机

网友:
EC工作条件开启信号
EC工作条件开启信号
EC工作条件开启信号
EC工作条件开启信号

网友:
开关按键坏了没,用镊子直接在开关接口上触发试试

网友:
按开关没反应查EC的工作条件,查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条件没有,这样我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
看下休眠开关是不是不正常,好像坏的多。

网友:
华硕排阻!不开机时候检查内存部位排序和桥附近排阻。

网友:
查EC的条件,华硕的排阻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