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q64fw 芯片用那个编程器能刷

楼主(2019-01-04):
25q64fw 芯片用那个编程器能刷
网上说用ch341a 加底座 可我在软件里没看到这个芯片型号
这个应该怎么刷啊
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求助的吧,换一个编程器就能刷,比如809F.

网友:
小巧的TL866都可以刷的。。。。。

网友A:
便宜点的stm32的编程器就可以,搞维修ch341太简陋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1.8V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点的stm32的编程器就可以,搞维修ch341太简陋了。

我就是正版431,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