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一个航嘉多核wd500电源

楼主(2019-01-04):
  最近发现坏电源的越来越多,电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拆卸麻烦,很多人不愿修。现在市面上主流电源就几种架构,半桥电源,主动式pfc+双管正激+单磁或者双磁放大。LLC半桥谐振+12v同步整流+DC-DC,还有一些移相全桥和全桥LLC主要用在高端金牌或者白金电源上。
前段时间收了个坏的航嘉多核wd500,做工一般,但比山寨强多啦,修好做个试机电源也不错。
下面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pfc开关管和续流二极管

双管正激主开关管

5vsb待机ic

cm6800tx pwm+PFC控制ic

次级监控ic,接受主板的pson信号,并延时发出pg

as339 四路比较器 提供过流保护。
这个电源收到之后,短接绿线不开机

上面是wt751002的定义,开机后4脚要变为低电平,查这个电源短接后还有接近3v的电压,
手册是低于1.2v算低电平。
3脚接地电源可以启动,证明初级侧没问题。

看时序应该就是wt751002s本身坏了,一次定了几个回来,换上第一个之后短接绿线电源就好了,至此电源维修结束。

网友:
666学习了,,思路很清晰
666学习了,,思路很清晰
666学习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A:
楼主,我一直搞不清楚想问一下,次级的339是对输出的各路电压+12v,+5v和+3.3v做电流检测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一直搞不清楚想问一下,次级的339是对输出的各路电压+12v,+5v和+3.3v做电流检测的吗?

是的,这个电源整流滤波之后用一个电感连接到最终的输出,339比较器同相端和反相端分别连接电感两端,同相端有分压电阻,当电流过大之后,开漏输出,监控芯片3脚置高,关闭初级pwm芯片。

网友:
汗   没搞过      还真没见过电源的时序呢   , 能传个上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电源整流滤波之后用一个电感连接到最终的输出,339比较器同相端和反相端分别连接电感两端,同 ...

哦,原来这样,感谢楼主

网友:
终于见到修电源的大神啦

网友C:
大神,有WD500的图纸么?
发现电源图纸很少。

网友:
简单名了,这些高级电源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有WD500的图纸么?
发现电源图纸很少。

这种电源一般没有电路图,简单跑跑电路就行,原理不复杂。

网友D:
我这边电源坏了就直接扔给收垃圾的 感觉修好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电源坏了就直接扔给收垃圾的 感觉修好不稳定

修电源也要看这个电源的成色,品牌和架构,垃圾的电源成色太差的肯定不修,根据原理维修,和主板一样没什么不稳定的。

网友:
时序是自己的一种理解,电路分析总要有参考起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