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13 9343 换屏报警8声

楼主(2019-01-04):
简单说下客户的机器原屏碎了lq133m1jw11  tb没订到 定了个lq133m1jw21  换上报警8声卡在logo处
  找个bios

网友(点评):
已解决 是me有问题 换完原机me ok

网友(点评):
以后这个屏lq133m1jw11坏了的可以直接换 21的刷这个bios就行 换三星的还是不行会报警 但是要改me要不就30分钟关机

网友:
把旧的me 换到30分钟掉电的就可以了

网友:
替换就好啦

网友:
还是ME的问题啊,找人帮合成下就可以的。

网友:
直接把坏屏的程序写在新屏里面

网友:
官网分离一个就行了

网友A:
改一下ME就好,把原BIOS的ME改到不报警那个里面,而且,论坛谁想帮你改,就要先花10下载分,。。。。。。。。。。。
你是何居心。

网友:
淘宝上找人吧   不要下载分   你直接发给他   或买一个   价格基本一样的

网友:
改me不难啊.winhex走起

网友B:
直接换原屏码片不就行了,用WINHEX改ME很方便

网友:
需要合成me 可以去淘宝找人合成

网友:
明显是你刷的bios不对,me不是原机的,导致定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ME就好,把原BIOS的ME改到不报警那个里面,而且,论坛谁想帮你改,就要先花10下载分,。。。。。。。 ...

我会改me啊 我只是说看下这个报警的和不报警的bios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原屏码片不就行了,用WINHEX改ME很方便

新屏 拆了万一有问题不好退换

网友:
说的也是,可以先用测屏工具测试下屏幕,正常的话一般都不会有问题,也可以和客户沟通好  呵呵

网友:
戴尔的要刷屏上码片也得行吧  .! ! 这个改ME好像有点不好搞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