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触发 维修1例

楼主(2019-01-04):
三星R428,不触发

板号:BA41-01217A
论坛搜到图纸一份。
测开机键电压0,找IO芯片

型号MEC1308量它边上的电容,都没供电。
测19V过了保隔电路,电压正常。
待机电压有问题
翻了半天图纸,发现待机电压是由TPS51125芯片产生的。

TPS51125,待机电压产生,应该是傻瓜式的。
19V供电直接加到VIN和EN脚。
测③脚参考基准电压,2.0V,正常√
基准都产生了,芯片应该问题不大。
5V待机电压正常,3.3V待机电压很低,只有1V。
问题找到。
隐约感觉,又是电容漏电

这个待机电压名称叫P3.3V_MICOM
图纸里面搜它连接的有电容的电路。
找到下面这张

二极管竞争电路。D516我眼都快看瞎了,在IO芯片旁边才找到。

直接拔掉适配器,测纽扣电池出来的电压,依然1V,低 ×
二极管出口电压,名称为PRTC_BAT,接了个大颗粒电容C145,列为怀疑对象。
再搜PRTC_BAT,又去了桥

接了C948  C949,然后入桥 VCCRTC。
C948 C949 也列为怀疑对象。
板子上电容电阻都没标号,不知道这2个电容在哪里
就在论坛搜,结果搜到一堆通病。哈哈
直接拆开硬盘下面的黑色贴封

这个电容短路,蜂鸣档叫唤。
这电容是C948还是C949不晓得。而且我就发现了这一个电容,另一个没找到。
这次不敢用风枪拆了,怕全飞了。用斜口钳直接压碎拔掉。
再测,双二极管出口电压,已经恢复3V。
亮机图

网友:
666学习了,,思路很清晰666学习了,,思路很清晰666学习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A:
几年没有看到三星428笔记本了,捡钱的机器,真要谢谢三星,还有东芝电容。

这个机器一般都不需要拆机,只要拆掉硬盘,撕掉硬盘下面的那张纸,钱就在那里了,直接捡钱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没有看到三星428笔记本了,捡钱的机器,真要谢谢三星,还有东芝电容。

这个机器一般都不需要拆机, ...

还真是送钱机器  哈哈哈哈

网友B:
这不是R428么 捡钱机器 机都不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R428么 捡钱机器 机都不用拆

新手。第一次修笔记本主板。

网友:
维修过程值得学习  虽然是通病   很多年了

网友:
学习,这个是值得学习的案例

网友:
直接用镊子抠掉,有时还必须换上去

网友:
这个确实是捡钱的机器,通病好多年了,与硬盘贴纸下受潮受热腐蚀有关系,那个小电容损坏

网友:
修的不错。。图纸也不错。。分少先收藏了

网友:
这种通病的机器等于是送钱来的,但是楼主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事通病!!!!!!!!!!!!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 修过好几台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是通病好吧。根本不用拆开机器直接撕开硬盘后面贴纸。。。。。。

网友:
通病 了,好多台了,就是南桥后面的电容短路

网友:
捡钱机器 机都不用拆,只有修过此机才会捡到钱。

网友:
我记得也是通病。楼主带我们绕了一大圈电路图,发现原来可以不用拆机

网友:
这是很久的老通病了  机器都不用全部打开就能搞定

网友:
通病的机子,碰过几次了就是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