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41屏幕偏红,有碰到过吗,不是显示器主板问题。

楼主(2019-01-04):
(图片)

网友:
屏线、屏幕故障。

网友:
LG屏很多这 样的

网友:
这个不是三基色的问题吗 我感觉是

网友:
联想2241屏幕偏红,不输入信号会偏色吗?

网友:
屏线  程序   屏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应该就是屏有问题吧

网友:
屏线和屏都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替换一下试试呢。?以前遇到一个HPC现像和你这个一样。最后换了屏上的芯片AUO003,好了。你这个只能替换着试了。

网友:
如果三基色正常,代换驱动板和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