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触发600MA

楼主(2019-01-04):
 顾客描述摔了一下 不开机 屏幕盖板粉碎
【故障机型】:iPhone7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拿到手,拆机接可调电源 触发直接600MA,记得500 600MA的都是上盖短路,拆除主板,测量上盖的PP1.1V跟PP1.8V(c1830 c1823) 测得都短路,招手换上盖,7代上盖我用的是打磨机打磨掉上盖, 慢慢打磨 这个急不来 之前也没打磨过,找了两块料板练手,不是很难直接上手了,需要注意的是胶跟打磨的时候当心磨到边上的电感 打磨好之后的男猪脚,等了三天女猪脚到了 没办法离深圳有点远 走的又是普快
接下来不用说了 男女主角和睦的在一起了 呵哈亮机 运气好的是内屏没碎 然后换盖板分离出来仔细看了下小玻璃渣子稍稍划伤了点偏光, 要来了开机密码测试ok

网友A:
楼主打磨机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打磨机多少钱买的?

几十块的 对机器要求不高能打磨就行 主要还在人的手法

网友A:
打磨机这么便宜?能给发个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磨机这么便宜?能给发个图片吗?

网友:
                  什么打磨机 发出来看看

网友:
这是要疯的节奏,手磨上盖

网友B:
哎哟,我的天啦,我太佩服你了。大师哦!手磨有啥技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哟,我的天啦,我太佩服你了。大师哦!手磨有啥技巧啊?

没什么技巧 磨两个料板谁都能搞

网友(点评):
磨好后装上盖用什么风枪,多高温度,注意事项,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技巧 磨两个料板谁都能搞

我用旋转风 280度 个人感觉不要超过300度 这个其实也要看个人习惯的

网友:
太佩服了,手磨技巧不错.........

网友D:
楼主中层灌锡 怎么弄啊 我都弄的cpu周边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中层灌锡 怎么弄啊 我都弄的cpu周边到处都是

A10不需要罐锡

网友E:
用撬刀2分钟就可以撬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撬刀2分钟就可以撬下来。。。。。

要考虑到摔坏的机器 多一次加热多一次伤害

网友F:
人才干啥都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才干啥都这么厉害

哈哈 这个不难每个人都可以的

网友:
好厉害的手法

网友:
楼主打磨机不错哦,哈哈哈。。。。。。。。

网友:
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