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F-P8-MX 2.4小修案例

楼主(2019-01-04):
本人已经有很久没接触维修了,目前在忙别的,维修都是丢给同行,遇到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出于曾经的热爱,纪念13年在迅维那段热血的日子,发个帖子纪念下,随便修修,不是很严谨,纯属分享经验建个档。

板号:CF-P8-MX 2.4。 背面贴纸:C.H81M 全固态版V24

第一眼故障,通电完全无显示,拆板检测,无CPU供电,PLL供电0.3V不正常,场管PQ22控制级0.7V,偏低。把板上各大供电撸一遍的时候,发现BIOS芯片烫手,暂时先不管。不得不感叹现在的板子用料的那个抠门,很多位置都不是以前PWM芯片加场管了,直接一个芯片出电,两个UP0109P第4脚,论坛上找到应用图纸,保险起见也撸了一遍。一个1.49,一个0.8,暂定它正常。

然后如上图所示,追查负责PLL供电的场管PQ22,典型的用集成运放358控制场管导通的案例。PQ22由PU10(358) 1脚控制,测1脚0.7V,2脚0.3,3脚1.05,应该是个典型的锁相环电路吧。358一脚由PR119上拉,电阻一头接12V,另一头接PU10第一脚和PR122,PR122另一头不知接到哪,也没细跑,不是分压电阻,于是直接拆掉PR122,再次通电,PR119另一端依然0.7V,拉低了,此刻只剩PR119连着PU10,在万般不情愿的情况下换了个LM358,(说真的这是第一次遇到358坏的,这东西真的极少坏) PLL供电恢复正常1.05V,修复了。全板供电已正常,时钟有了,无复位。

考虑到BIOS芯片发烫, 从H61上拆了个刷上BIOS换上,无果,仔细一看是64的BIOS,马上升级编程器,去朋友店里拆了个64的BIOS,刷上官网下的程序,顺利点亮了。

为什么358会坏? 可能是板子用料太抠门,活活累死了。

网友:
真厉害高手呀   佩服佩服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们这些高手这样呢,哈

网友:
就喜欢看大神们发的帖子,看的时候津津有味,看完后还是一脸茫然钱!

网友:
pll锁相环供电应该是1.8v才对啊.

网友:
大神你不做维修,改行干什么啦?

网友:
质量差的LM358坏也不怪的,在音响电路里面运算放大出问题不少的。

网友:
伙计 这1.05V 是不是桥供电了?你现在改行发财了,主板的事情也不管了PLL供电不是由cpu供电产生吗

网友:
高手,隐藏得够深的呀!!!

网友(2019-03-26):
思路很好,主板标记的电压对小白很有帮主

网友:
感谢楼主的耐心付出,这对我这样的小小白有莫大帮助

网友A(2019-05-06):
各位大神,求这块主板的图纸,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问题是有时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谁能指导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大神级别的都改行,让我们这些小喽喽拿什么当精神支柱向钱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神,求这块主板的图纸,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问题是有时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谁能指导一下维修思路

这种板子不用想图纸,你这种故障只能在它开不了的时候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