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U330p暗屏,修不出来,求指教

楼主(2019-01-04):
联想U330p暗屏,能看到联想标志,键盘灯也亮,但就是背光开启不了。

检测了8910脚有电压的,检测14脚dispon时没电压,这里走了弯路,这里发现R1根本没有装电阻,找了一个1K上去虽然有电压了,但是还是不亮(后来发现没接屏的时候是没有电压的,接上屏就有3v电压了)

然后查13脚VADJ_PWM,发现是0V,追查如图,这里很怪了,R9和R11两端都没有电压,且都对地为0,C10一端竟然有3v,追查R9另一端结果是去了cpu,然后我取下R9,短接一个3V电压到R11一端,结果有电压了,但是还是暗屏,至此维修陷入僵局,求大神指教一二!

网友(点评):
发现问题了,8910主板上有8.多v ,但是屏上没有电压,应该是屏线断了

网友A:
屏接口是多少针的

网友:
老司机了吧?暗屏有这么难?
排除上部修下部,一换屏 二查屏上屏接口背光4大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接口是多少针的

是小接口的30针,实在不行是不是可以在屏上强制开启背光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短路了

网友:
无语了,你量屏接口哪个脚位电压没有

网友B:
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屏坏了一样会暗屏。

网友:
这应该很好修的啊

网友C:
不行就改个电压就好了,要么背光没开启,要么19V供电不正常!

网友:
R9和r11两端没有电压,c10怎么可能有3伏电压!

网友:
我修过屏线坏的

网友D:
10楼说得对,C10哪里来的3V

网友:
实在不行就把背开信号接到调节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楼说得对,C10哪里来的3V

但事实就是这样的,不然我不会写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改个电压就好了,要么背光没开启,要么19V供电不正常!

屏上的19v是哪个脚?好像还真没量到19v

网友:
应该是屏接口2-4脚主供电,你量下

网友:
倒着数过去。

网友:
GFX_PWR_SRC这个应该就是19V,一般给屏背光供电的3个针脚并联。

网友:
EDP屏是检测到屏才会开启背光的,主要查屏检测信号,还有就是亮度调节

网友:
屏线屏线屏线屏线

网友:
屏接口条件都满足就量下屏本身这几个信号正常不,正常就是屏的问题不正常看下屏线和屏

网友:
大哥 你说半天换过屏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屏坏了一样会暗屏。

灯管坏了也有可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上的19v是哪个脚?好像还真没量到19v

GFX_PWR_SRC     是19V

网友:
暗屏应该不难修吧。 查一条件看看,LID 也看一下

网友:
暗屏还是很好修的啊 怎么不先换个屏试下呢

网友:
LCD VDD 有没有3.3v

网友:
没背光 要么是没19v  要么没背光开启。在排除屏坏的情况下 ,一般就看看这2个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改个电压就好了,要么背光没开启,要么19V供电不正常!

你看一下图纸

网友:
没有3.3v根本就不会有字的哦哇

网友F:
应该是没有开启信号,线路或者显卡,线路的可能性大点,不介意的话完全可以改常亮,缺点就是有时候会白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没有开启信号,线路或者显卡,线路的可能性大点,不介意的话完全可以改常亮,缺点就是有时候会白屏

兄弟,怎么改常亮呢:):):)

网友:
你把屏上开启和3v供电连接一起强制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怎么改常亮呢

你看看图纸上的亮度调节信号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就把开启信号断掉,把亮度调节和开启连在一起,常亮就是把屏供电3。3V下拉一个电阻,然后连到开启信号上,前提是你得看看是不是开启没有电压19V高压供电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