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显示器LCD改LED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1-04):
一台三星B2770显示器,外置电源的,直接把高压板撤掉改LED的。改完后出现的问题就是亮5分钟正常后开始闪灭,而且闪灭(时间很快就和手动开关一样)继续亮间隔不确定,测量3.3开启电压跳变。电压指示灯也是亮灭。确定原机驱动板和新换的恒流板都没有问题,不接屏线就不会出现问题。这个接口定义里面有BL-ADJ ANA       BL-ADJ PWM (亮度调节接的是这个,即使不接也是有问题)。知道的大神麻烦指引一下

网友:
没有人帮忙回复一下么,在线等,挺着急的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A:
没解决啊,现在知道的问题就是原机一体板会反复闪断重启,我有两台一样的显示器,换上另一个也出这种问题,是不是需要接什么反馈信号什么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解决啊,现在知道的问题就是原机一体板会反复闪断重启,我有两台一样的显示器,换上另一个也出这种问题 ...

你把控制接到驱动板屏线接口的5V供电 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控制接到驱动板屏线接口的5V供电 看看

接上亮度很暗啊,亮度也调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上亮度很暗啊,亮度也调不了了

亮度不要接啊 ADJ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度不要接啊 ADJ

不好用啊,还是闪灭,驱动板开关部分的3.3V是不掉电的,始终有。给高压板输出的接口3.3V  ADJ闪灭的时候都会掉电。如果把ON接到开关部分3.3V。灯管会长亮。闪灭变成白屏-正常。开关灯不正常的时候还是闪灭

网友B:
换过一体板 那就是高压板 灯条的问题啊

网友:
正常开机5分钟左右出现问题,闪灭然后正常一分钟左右闪灭,而且和切换背景故障频率也有关系,从网页切换到桌面故障就更频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一体板 那就是高压板 灯条的问题啊

好像是逻辑板的事,我不说过不接排线灯管是会长亮不掉电么。接上屏线供电4.89V。出问题电压会跳变0-4.89,关键还能正常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逻辑板的事,我不说过不接排线灯管是会长亮不掉电么。接上屏线供电4.89V。出问题电压会跳变0-4.89 ...

换个屏看下?

网友C:
三星的板子 很操蛋。有些是低电平驱动的。一般通用高压条电源,是高电平开启的。要用三极管,取反。驱动板上找on off信号源,如果信号发出来为高,外接了三极管,直接摘掉即可。
如果发出的信号是低,就比较麻烦,需要挂个PNP三极管,取反即可。
遇到过一台HKC的,外挂了三极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板子 很操蛋。有些是低电平驱动的。一般通用高压条电源,是高电平开启的。要用三极管,取反。驱 ...

应该是逻辑板有短路的地方吧,不接屏线就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