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机械革命 无图无点位

楼主(2019-01-04):
故障:不开机

维修员:小马

板号:NTSN1521(不知道谁代工的)

板号图

同行问题描述不过保护隔离,大短路

这是我拿到手主板的样子

公共点打二级体质为短路状态,用肉眼看一遍没有发现电容有明显烧坏痕迹,我比较懒,不想拆管子测量好坏,就蜂鸣档DS级测量,测了三个发现都是响的,感觉不对劲,于是看一下这个管子的型号。

论坛里一个大哥的帖子描述的很清楚,复合mos管,内部集成上下管,只能拆掉测量了。

我每个都测量一边,发现显卡供电的两个管子烧了,拆下来公共点正常了。

接上可调电源,电压调成1V,限流,慢慢往上加电压,发现不正常,烧黑的地方冒烟了,然后我用手术刀把烧黑的地方刮掉,再上电又冒烟了,不仅冒烟还有火光,我把周围的电容电容电阻全部拿掉(拿掉前我看了淘宝的主板背面图,发现烧掉的是一个管子)用刀接着刮,一直刮到待机正常为止,因为我是电压慢慢往上加的,所以电流感觉明显有问题我就拿下来刮。

这是刮完的样子

适配器到充电芯片的线路被我挖断线了,飞个线绿油固化

现在待机已经正常,我需要做的是找到充电芯片,把适配器过来的电压给充电芯片第40脚

等级限制图片上传大小,所以我剪切了图片,这是我在主板上看到的充电芯片型号,在一台神舟机器图纸上找到的芯片,我现在从隔离管S级飞出一根线到充电芯片第40脚

就发了一个裸主板和U过来,没有开机排线,找了半天才找到开机的地方,从右往上数,第三个开关

亮机,结束维修!

      统一回复;  电池能用  电池能用  电池能用

网友A:
说错了,飞那根细线是公共点给芯片供电,不好意思。。。。

极致科技 -1 代船长罚你,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飞那根细线是公共点给芯片供电,不好意思。。。。                                               ...

说错了现在还好改贴子,,,,,,时间长了不好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现在还好改贴子,,,,,,时间长了不好改的。。。

好了老兄 谢谢提醒

网友:
那是复合管?你抓下来的都不复合管

网友:
你拆下的都不是复合管

网友:
看错了,不好意思,好像真是复合管

网友:
这种无图无点位的修起来最头疼 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么难的板都修好了,赞。。。。。。。

网友:
就这还新手呢 没图纸.....

网友:
修的不错啊  之前遇到过烧的太厉害没修  看了楼主的帖子有点启发

网友:
小哥你的头像怎么那么像我们家船长大人咧,不敢不加分呀

网友:
这样飞线可能用不长时间的

网友:
向老司机致敬,没图都修的这么6,,,

网友:
向老司机致敬

网友:
充电失效了,其实是可以改成充电的,你这个还没有太严重

网友:
技术可以呀,烧这样修好了,点个赞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了 都是显卡供电复合管击穿然后公共点烧糊

网友:
楼主:就是复合管aon6970,我昨天还换了一个

网友:
这个通病了。修了几台了。 基本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就这还新手呢 没图纸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楼上的大神们 为什么我在网上买的绿油不会干  ?

网友:
这样的技术你说是新手绝对不信  应该有几年的维修经验了

网友C:
盗图啊驴哥???????????????????????????????、

网友:
高手 感谢分享!!!!!!!!!!!!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盗图啊驴哥???????????????????????????????、

盗个J 8     那个复合mos管内部结构论坛里找的

网友:
这样电池用不了的

网友D:
为什么要一个个拆呢  直接量公共点的对地阻值 再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阻值相同的不就说明这一路管子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一个个拆呢  直接量公共点的对地阻值 再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阻值相同的不就说明这一路管子烧了吗

好的大哥,下次试试你说的方法 ,受教了。

网友:
oz8690很容易冒烟烧掉脚。

网友:
                              这款机器容易烧。。

网友:
飞那根细线是公共点给芯片供电

网友:
看错了握草

网友:
垃圾笔记本

网友:
烧的这熊样 看到就头痛

网友:
电池能用

网友:
最怕这种铜皮烧坏的,忙活半天,经常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