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9-01-04):
主板进水烧了待机芯片,更换后出3V5V待机。我测量了EC条件差不多了,南桥测了阻值没发现短路各位帮忙看看还差什么条件?EC不发出RSMRST#,我断开了还是没有发出RSMRST#  ,BIOS也刷了,淘宝上买了一个也不行,大神帮忙看看还缺什么条件

网友:
现在就是南桥没有回应,或者就是RSMRST#没发出去导致南桥没有动作?

网友:
15V升压电压有没得

网友:
你能写这么多,说明时序还是懂点的,就看细心程度了

网友A:
RTCRST#为什么是0V呢?大哥

网友:
EC怎么收不到适配器检测信号呀,

网友:
可以直接从dpwrok飞条线到rsmrst上试试能不能上电,对地不为0的情况下.一般这两个信号一起发出来的。

网友:
Ec没有工作

网友:
觉得3D3V_AUX_S5==0不正常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B:
服你,一个不触发查了那么多。看下桥的RTC电路,RSMRST有些上电了才会出的

网友C:
待机芯片和ec一起换.用波看ec读程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你,一个不触发查了那么多。看下桥的RTC电路,RSMRST有些上电了才会出的

RTCRST#出了, RTCVCC也出了,我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RST#为什么是0V呢?大哥

我看了下图纸,这里是开启的作用,所以0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和ec一起换.用波看ec读程序没

我没有示波器,光用万用表就修了好多年了,百分之九十还是能修好的

网友:
有的时候是进水保护了 电池放下电   用烤箱烤一下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和ec一起换.用波看ec读程序没

我EC订了一个,待机芯片订了5个,待机芯片我换了两个,换上去一样的就没有换第3个了,EC也换上了

网友:
桥坏也有可能..............................

网友:
阻值正常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搞定了各位,换了CPU好了!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