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7维修

楼主(2019-01-04):
晚上休息前看了一块华硕P8H67主板,开机发现CPU电压偏低,波形乱,华硕这种主板,我是看到8脚芯片就干,不废话,干完测量必须完美,电压1.03V .正常了,调节CPU电压的,8脚芯片调啥,自己都容易坏,还来干扰,图片

网友A:
这8脚是调节cpu电压的?我修那么多真没留意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8脚是调节cpu电压的?我修那么多真没留意

据说是超频用的,提高CPU供电电压。

网友:
据说是用于超频,结果是这货出问题很多

网友:
经验丰富,看来是老手了。记录一下,以后用的到

网友:
一般看到  内存不过 就干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