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关机大家研究下什么原因

楼主(2019-01-05):
一个小上网本eeepc 900,拿到手没有系统,可以进pe,用ghost往小固态硬盘上倒系统,屡屡完毕后重启配置系统时报错,后来发现有个供电电感温度比其他高,再发现有个小电容(pc303)巨烫,测量后发现短路,更换后安装系统成功,由于不知道正常工作电流,走了点弯路,更换电容后工作电流降低了0.2A,由1.2降到了1.0,现在使用基本正常,就是进系统点击关机后,机器总是关闭后延迟半秒又重新启动,无法正常关机,只有长按按键4秒后强制关机

网友:
估计网卡也有问题

网友:
可以查下唤醒信号,关机重启跟无法关机是两个问题

网友:
PE下能关机不,有的是BIOS坏了

网友:
查查几个唤醒信号 网卡的WAKE#之类的 都查一下

网友:
同意5楼说的,可能网卡信号有问题查查

网友:
确实如楼上几位所言,网卡没有识别,设备管理器中没有有线网卡,排查中........

网友:
由于急于求成,有网卡芯片更换,把网卡芯片拆下来后可以关机了,换上新的网卡芯片后,仍然不能识别网卡,依旧不能关机,后来老老实实查网卡供电,发现1.5伏供电只有0.12伏,测量电容(Lc33)短路,更换之,3伏微短(LC1),也进行更换,插电开机,进系统发现网卡,安装驱动后,可以正常关机了,可能拆下的网卡芯片是好的,懒得更换了。再次感谢楼上几位指点。(另外说明下,修复后工作电流又降低了0.15A,但是待机电流有点偏大0.05a,估计还有局部短路,暂时不找了